请教各位大哥,为何有些喷砂后氧化会灰色?

楼主(2013-11-21):
请教各位大哥,为何有些喷砂后氧化会灰色?
我试过有些零件拿去氧化厂喷砂氧化,图纸写着“原色氧化” 颜色很暗发灰,我责备他,他说你拿色板过来,搞得没他招。
但是同样的图纸拿去另外一家,就给我弄得银闪闪很舒服好看,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灰呢,是不是图纸必须写“ 银白色”? 望各位大哥帮帮忙解答

网友:
粗糙度不一样吧,导致光线反光不同,效果自然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跟砂的粗细还有喷出来的粗糙度没啥联系,我在另外一处喷粗砂都很银白

网友:
喷砂要定上几号砂

网友:
零件上有油,喷砂后就成灰的了

网友:
喷砂的砂有好多种:氧化铝,棕刚玉,玻璃珠等,棕刚玉喷出来的是暗灰色,新的玻璃珠喷出来的是亮闪闪的。
马路上的斑马线就是玻璃珠加油漆弄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哥指点,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有些粗糙得很厉害的,都很银白,原来跟喷的砂还有是否洗干净有关。

网友(2014-10-09):
大家说的都有一定道理,概括来说:一这是工艺的问题。
一,喷砂机的选择:是干式,还是液体喷砂?
二,磨料的使用:是砂还是丸?金属还是非金属(这个影响不大),多少目?

解决的方法就是,多次试验,定下来一个固定的工艺,即使你再换不同的厂家,只要你告诉人家,你的要求,结果就不会差别太大。

网友:
一张图告诉你,喷砂与喷丸的区别

网友(2022-06-08):
1.喷湿的就是灰的
2.喷不规则磨料,比如矿渣之类,因为形状跟嵌砂原因,颜色发暗
3.金属砂打是亮的(新砂)
4.表面需要没有油脂残留

网友:
采用了不同喷丸磨料和不同的压力,造成喷出来的效果有差异。喷砂常指用不规则的磨料,如棕刚玉、不锈钢砂。喷丸常规用玻璃丸、不锈钢丸、铸铁丸等。不规则磨料的切削能力相对规则磨料更强,常用在哑光要求产品居多,产品光亮产品通常采用规则木料(丸)

网友(2025-03-26):
确实铝合金有时候喷砂打出来有时候灰色 很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