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步进电机?请教

楼主(2013-11-21):
一个半径为400mm,质量80kg的导轮,以180°旋转为一次循环。就这些已知条件怎么选择步进电机呢?

网友:
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转速、加减速时间,简单讲就是要求出克服摩擦力矩、加减速惯性所需的转矩,然后选型

网友:
选型手册和教材都有,看书吧。

网友:
具体看哪些书呢

网友:
联系厂家吧,选85电机或者110的,要求低速大力矩

网友: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网友(2014-03-04):
步进电动机的确比较复杂

网友(2014-05-19):
加减速时间,平均速度,这些也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