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高压下金属变形的,请教

楼主(2013-11-21):
一直在想,如果材料力学里面那个金属拉伸的实验,
将金属材料放置在超高压的液压油里(1600~2000MPa),
再去做这个实验,会发生什么?
低碳钢和铸铁又会有哪些不同?
如果有什么现象发生,机理是怎样的?

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材料,
感谢各位前辈和大侠,给点提示,谢谢了!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说你具体的问题,我告诉你,以前发过图片,

这就是多向应力问题的求解,

比如用厚壁无缝管,可以涨成车桥,但材料,模具,压力,动态推缩系数,要统一考虑,

钢坯,高压下有流动性,可以得到你要的形状,

高压液体,可以从缸壁渗出,

网友(点评):
大侠认真了,没有太具体的问题,理论上的而已。就是看一个关于挤压的讲座,是关于脆性材料挤压成型的。大概就是说,在这种高压环境中,挤压脆性材料,可以增加材料的延展性,难点就是密封。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知道其中的机理,大概和金相有关。大侠这么一讲,就感觉自己有点不知修了,哈哈

网友(点评):
就是多向应力,世界上有专门玩这些的,尤其是航空与宇航,他们需要离奇古怪的元件,要体积小,形状复杂,重量轻的东西,许多不能用机械加工完成,只能高压成型,我玩过几个项目,也不多。 大虾,你这个不是不知修

网友(点评):
随便个东东,大侠都要扯到天上去,但神仙毕竟是极少数。

网友:
问题是你拉得动吗?呵呵

网友(点评):
有些阀杆,航空用的拉杆,特小型的油缸,都是高压成型的,因为无法机械加工,

网友(点评):
米国曾经有无人机,来大陆拍照的,好像就是把操纵机构浸泡在液氮里的,好像为了冷却

网友:
材料力学上面不是讲的非常清楚吗?
哎!!!!!!!!!!!!!!!!!!!

不过说实话,咱也不喜欢看书,但偏偏这个还记的点

网友(点评):
电脑被偷了,资料全没了。。。。。大侠,以后弄个网盘。哈哈

网友(点评):
前辈,举个和这个关系不大的例子,比如纯铁,常温在13000MPa下,铁会由体心转变为密排六角,力学性能肯定是会改变的,虽然生产生活中不会出现,也算个例子吧。

网友:
钢与铁的区别,碳存在形式不同,碳钢中碳是以渗碳体形式存在,铸铁中,碳经过石墨化后以游离形式的碳存在于基体中。既内部组织结构不同,组织结构决定它的性能存在很大差异。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学材料的都清楚的。关键是,在这种压力下,材料断裂和形变的机制会不会发生改变?比如低碳钢穿晶断裂的倾向减小,逐步转变为晶界滑移(乱猜的,只是提一种可能,具体机制还不清楚)?

网友:
放入超高压油里面,相当于对材料强化,表面压应力增加,可以类比喷完

网友(点评):
喷丸是形成表面压应力,只是对表面而言,残余的表面压应力可以提高疲劳强度,减小裂纹倾向。和这个还有点不同,

网友(点评):
8爷最上面提到了,在这种压力下,材料会出现流动性,我就是想知道,为啥?还有就是对组织有什么影响?对于像其他密六晶格的比如说镁、锌等,形成塑性流动的机理在哪?

网友(2014-06-16):
内压胀形法在汽车轻量化技术领域很有前途的,它可以简化某些零件的成型工艺,省却大量的冲压和焊接,直接成型成你所需要的形状。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假设实验能够成立,试样会同时受到的油压力和拉伸力在材料内部形成三向应力状态,这个时候拉伸方向是拉应力(定为轴向),油压产生的应力是压应力(周向)。由于周向压应力,材料的屈服强度会下降(周向应力对滑移分切应力有贡献),提前进入塑性变形;但是塑性变形开始后,由于油压始终垂直于试样表面,可能对滑移起到阻碍作用导致位错塞积,同时导致抗拉强度降低,延伸率降低,总之就是塑性降低。

如果是压缩试验,有可能材料不会出现屈服而出现脆性断裂。

我觉得是这样,听听大家的意思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不仅仅是用宏观的三向应力分析这么简单,应当考虑围观效应。三向应力的作用,最终还是要靠微观来解释的

网友(2014-08-18):
可以看看材料的失效机理,材料的微观结构是什么样的。一般金属材料,属于小晶体的集合,滑移伴随着位错的产生与消失,高压下不易发生晶间或者晶内破坏。但是如果你拉升的时候,两端没有在油内,可能会造成液体的剪切分解作用,导致构件加速断裂

网友(2016-09-06):
这个问题怎么没后续了啊,我觉得大压力下,增加畸变能,而又限制晶间滑移,使得更多改变来自晶内微观改变,使得金属原子攀移更简便,增加流动性,根据趋稳原则,从滑移系多的体心立方晶格转变为滑移系少的密排六角。

网友(2016-12-14):
@2266998
八爷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