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测量内槽的量具,有没有比内槽卡尺更精确的尺子?

楼主(2013-11-21):
        有那位大侠知道能测量内槽的量具,除了内槽卡尺还有没有比内槽卡尺更精确的尺子。是这样的我们这有一工件上的密封槽,工件长约60MM内孔直径20,在长度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宽9MM直径35MM的内密封槽,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内槽卡尺量但不是很准确,用内径千分尺量由内径千分尺脚不够长而且杆爪有部分干涉没法量。领导要求我们量得精确一点比如千分尺之类的,意思就是要量出在一二丝之内。由于本学浅没见过这样的尺,呵呵,大家都是搞机械的,我就不上图了,应该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额,憨老马大侠都说了,有专门的内槽千分尺啊。。。。哎,给你上个图

网友:
有带表的  和手枪类似 带个表头

网友A:
这样子的

网友:
带表内卡规

网友(点评):
这个不好塞的,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第一种和最后一种我们有由于勾脚不够长不好量呵呵

网友:
最后一种以前用过,测量的精度和手感及姿势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亲,内径千分尺哦。

网友:
这个尺帅气

网友:
不够长可以自己改造一下

网友:
我觉得用气动量仪是否可以对应呢,应该可以有好的精度,你可以查询i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

这个是比较测量法。。。一般还要配套有专门的校对件。

不过这种方法误差在1-2丝里面,算是比较精确的

网友:
哎呀  前几天 有些活,  叫喷嘴  长度50左右 中间13通孔  进去9毫米后里面有个宽9 直径22的槽,  50件   那个槽稍微难加工点  关键是尺寸也不好量测。看车床刻度干的差不多  不知它干什么用的   不知合格不合格呢还   那个槽子要是窄点 或者潜点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长长见识

网友:
内槽卡钳,结合百分表,根据槽宽,直径,有很多范围值的,一般和百分表的最大测量值有关,卡钳的测量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定制,测量脚类似2楼的内槽千分尺是R型的点接触测量精度较高,你可以去刀量具厂定制!现在手边没图。我们单位常见!

网友(2014-02-09):
哈量成量都有,找一份它们的广告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