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N”和“BCD”指令怎么使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FANUC,宏程序,逻辑运算)

楼主(2013-11-21):
请教:FANUC系统,宏程序中的逻辑运算指令“BIN”和“BCD”指令怎么使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我表示我用的宏程序都是用于实际功能的简化,对这两个没用过

网友:
期待有人解答

网友:
没用过的路过!

网友:
期待有人解答  期待有人解答   期待有人解答

网友A:
用在加密。参数表上写BIN数值,到里面隐藏的程序段中加减乘除某个数值后再BCD一下。别人看BIN数值一头雾水。呵呵,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加密。参数表上写BIN数值,到里面隐藏的程序段中加减乘除某个数值后再BCD一下。别人看BIN数值一头雾水。 ...

大侠能举个小例子吗?我想学习怎么使用这个指令。

网友:
O0001
#100=1111
M98P9001

O9001
#120=BCD(#100)      (((#1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