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的“EXT”坐标系怎么用?和G53什么关系?

楼主(2013-11-21):
请教:FANUC的“EXT”坐标系怎么用?和G53什么关系?

网友:
辅助功能,和G53没多大关系,一般机床都不玩G53的

网友:
EXT是不是所有坐标系平移,G53是机床坐标吧

网友A:
EXT就是坐标偏移的,里面的数值对所有G54/G55G56.....G54.1P1-48坐标都有效,可以用来立卧头转换后坐标补正,偏移等,相当于给你当前坐标加了一个偏移量仅此而已,和G53机械坐标木有关系

网友:
EXT 和G53没什么关系   G53机械坐标  EXT就是坐标偏移的  如果EXT里面输入了数值工件坐标会加上这个数值重新建立坐标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就是坐标偏移的,里面的数值对所有G53/G55G56.....G54.1P1-48坐标都有效,可以用来立卧头转换后坐标补正 ...

EXT也能平移G53(机械坐标系)?

网友(点评):
sorry, 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