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达带动两个轮子转的高深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3-11-21):
小弟现在从业一家公司做机械设计,现公司有一台设备,两个工位用了两台伺服马达
老大想省掉一台伺服
问题是,一台马达,两个轮子AB
要求:
1.A正转,B正转;
2.A反转,B反转
3.A正转,B不转;
4.A不转,B正转
5.A反转,B不转
6.A不转,B反转
7.A正转,B反转
8.A反转,B正转

满足以上所有条件,
我现在准备加两个电磁离合器,可以满足到第6条,
关键是同时要满足7,8两条要怎么办?
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实现?
望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谢谢大家

网友:
做一个有3个档位的挂轮箱。1、2一个档位,3、4、5、6一个档位,7、8一个档位

网友:
4个离合器,加几个换向齿轮或同步带轮。不觉得能省钱。

网友:
你这样是不是成本太高了啊,而且容易才故障,最简单和最省的才是合理设计

网友:
有听说过倒档齿轮吧?它就是在传动系中增加了一个齿轮,要倒档时(输出反转)用拨叉拨动齿轮进行啮合,可以使用电磁铁来驱动拨叉,但用气缸更合适些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1.A正转,B正转; 马达正转,离合器2.3松开,1 .4闭合。
2.A反转,B反转    马达反转,离合器2.3松开,1.4 闭合。
3.A正转,B不转; 马达正转,离合器2.3.1松开,4 闭合
4.A不转,B正转     马达正转,离合器2.3.4松开,1 闭合
5.A反转,B不转     马达反转,离合器2.3.1松开,4 闭合
6.A不转,B反转     马达反转,离合器2.3.4松开,1 闭合
7.A正转,B反转     马达正转,离合器1.4松开,2.3 闭合
8.A反转,B正转     马达反转,离合器1.4松开,2.3 闭合 少一对齿轮没画上,就这意思

网友(点评):
大侠做的不错,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2020-02-14):
加那么多零碎,伺服本来的高精度还要不要了?

网友:
变速箱?8AT

网友:
跟老大说,就折腾的工夫,早把这个电机钱霍霍进去了

网友:
加很多机构,还不如伺服电机来的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1.A正转,B正转; 马达正转,离合器2.3松开,1 .4闭合。
2.A反转,B反转    马达反转,离合 ...

这不比用两台伺服电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