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皮带轮

楼主(2013-11-21):
300周长的平皮带,中心距是66 .皮带轮是多大 。  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直径53.47左右。皮带是靠主动轮提供的摩擦力来旋转的,所以最好要做一个张紧轮。看你的皮带那么短,张紧轮的包络线很短了。所以最好在从动轮(尾轮)上做一个可调节机构,以便解决皮带跑偏的问题。如有问题,可再咨询QQ:781995655

楼主:
谢谢,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