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足球玩

楼主(2013-11-21):
12个五边形和19个六边形

网友A:
不能直接看出是哪个软件,惭愧,再画个球,把这些片体投影到球面上,在加厚片体,那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不用投影,一个旋转切割就行了。

网友:
彩图是Proe 画的吗?

网友B:
我也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看出是哪个软件,惭愧,再画个球,把这些片体投影到球面上,在加厚片体,那效果更好

sw画的,你说的确实是个好方法,我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还是你做的好,不是一个档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去试试!

呵呵,我也画出来啦!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C:

漂亮

网友:
这个好,佩服佩服,再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