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铸造毛坯尺寸

楼主(2013-11-21):
     最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机械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的制定,零件为铸件HT200,该如何确定铸件毛坯尺寸?通过同学间的讨论,目前有两种说法,1.针对某一加工面,其毛坯尺寸=设计要求+该表面各加工工序余量之和   2.毛坯尺寸=设计要求+要求的铸件机械加工余量+铸件的尺寸公差  。 不知道哪种方法是正确的,还望各位大侠帮忙,该怎样确定铸件毛坯尺寸

网友:
看看机械制造基础里面涉及到内容,铸造毛坯的余量根据你尺寸值的大小而定

网友:
要铸造的东西去开模,模型一般会留单边5个MM(这个一般根据所铸造的东西而定,不一定是单边5MM有的东西大有的东西小),然后铸造是时铁水收缩量是0.2%这个一般要加在模型里面。

网友(2020-02-11):
大一点应该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