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联轴器怎么加工才能提高效率?

楼主(2013-11-21):
由于不能上传图片,请大家谅解,就是普通铸铁的 JQ型联轴器,也叫夹壳式联轴器,孔是50MM    长度是190MM,由于加工量较大,而刀杆又不能太粗,用普通的车加工方式,刀杆伸出太长,老是振刀,也提不上加工效率。

请问有什么高效率的加工方法吗,比如把车床改成镗床?用卡盘夹着刀杆,尾针顶着刀杆另一头,把工件固定在托板上,这样合适吗?

还请大家赐教更简易高效率的方法,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量大的话买个好点的刀杆吧,再把床子水泵换功率大点的。再不行粗刀两头镗,精刀用好点的刀杆。

网友:
50x190如果在加工中心上应该很容易,而且可以把联轴器上其他的工序同时完成

网友:
你说的方法可以 刀杆上多装几把刀   用扩孔钻试试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