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件如何高加工效率?有批量

楼主(2013-11-21):
产品110X100  厚,15,,45钢  如何高效率批量生产(机械加工)
蓝色是工件,黑色是金钢石刀,不用管,,,
精度正负0.1就好。。金钢石地抛要求不是很高。。
4个边倒圆角R3-R5都行。。。。为了美观必须保持,上下面圆角一致。。

补充内容 (2013-11-22 09:12):
压铸焊接性极差,,这方法排除。。。金刚刀头要焊在这工件上。。

网友:
冲压加铣,用你那台湾铣铣,还是大立铣铣快,LZ试试

网友(点评):
冲压,,你别扯蛋了,,6MM的45钢板已经要命用冲的。。而且这个有斜度,,大概要冲,25MM,,扯蛋。。

网友:
估计你这件也是外观件,可以考虑黄材料,直接压铸

网友:
锻件加铣,或者定拉型材切断再铣,就是不知道能否拉出这么大截面的型材。

网友:
压铸吧 分型面设成底面  稍微光下就OK吧?

网友(点评):
铸件焊接性差。

网友:
看这个表面是不是喷漆处理过了

网友:
那个你见过吧,型材,如果量大你可以订做冷拉型材啊!我上次有个批量的小块,就在淘宝上询价,把我这块料的外形做好多少钱,你这个的外形和台阶可以一起做出来,就是长度和圆弧角不知道可以吗,你去问问吧!价格首先就很有优势,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