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控二位五通阀(弹簧复位)与双电控二位五通阀,有何区别 , 如何选用?

楼主(2013-11-21):
新人,单电控二位五通阀(弹簧复位)与双电控二位五通阀,在工作中有什么区别,怎么去选用呢,谢谢!

网友:
区别不大,单电控阀断电后阀体回原位,双电控断电后能保持在当前状态,如果没有动作、安全的一些要求,单电控就可以,而且对于电气控制要少一个点。

网友:
主要区别在于断电后的机能。一个能保持,一个能复位。具体要根据使用要求,安全要求来用。比如气缸驱动一个门打开,然后工人在里边操作,如果是单电控的,一旦断电,门又自动关上,人可能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