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机构能在车完外端面后退刀不画花端面?改造仪表车

楼主(2013-11-21):
最近想改造一台手板的仪表车,改成气缸(油缸)推动的自动车。

就是在车端面这里,只有一个直进进刀车端面的动作。如果车完直接退刀就会画花车好的端面,所以车刀要往右退一点点位置。

因为本身这把车端面的刀是没有左右走的控制器件的,现在想找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来让刀尖离开端面0.1或0.2mm就可,

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能告诉我吗?

图中是我想的主意,不知是否可行,请赐教!

网友A:
肯定不可以ni,你的斜块的进出直接导致刀具的转动,很难保证每次车出来的尺寸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可以ni,你的斜块的进出直接导致刀具的转动,很难保证每次车出来的尺寸都一样

谢谢两位的回复,其实我那个嵌块是应该画在左边的,当嵌块进去,刀尖往左走,靠在方套的前部左壁做限位,然后开始车,这样每次车的尺寸是一样的吧?车完后,嵌块退出,找根弹簧把尾部往左顶,这样刀尖就离开端面了

网友:
兄弟现在都有现成的这样的机器了   用不着自己改装

网友(点评):
请教你指的是有数控车,还是有跟我想法机构一致的机器?能发个链接看看吗?

网友:
还不如直接弄个可收缩的定位销

网友(点评):
能画个图指点下什么做吗?

网友:
没改造过设备。是不是可以把气缸放在刀柄的右侧,在刀头右侧放一个很硬的弹簧(你的车削用量不会把弹簧压动),加工后PLC控制气缸推动刀柄,杠杆作用刀头压缩弹簧向右运动。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力,只要把刀具装卡牢固,刀具角度磨好。让刀具吃刀切削时产”扎刀“倾向。切削结束应力消失刀具复位,退刀就不会划伤加工面了。

网友(点评):
拜托大侠示意一下画个图说明下好吗?我是准备用数控成品的80度的菱形刀或者60度的三角形的车刀。

网友:
不好意思,不善绘图。方便的话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