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脱刀

楼主(2013-11-21):
今天一哥们要我把Ø33的钻头锥柄车成直柄。我奇怪的问他:不是有锥柄的刀套吗,为啥要改直柄?

原来,要在加工中心钻一批铸件,要钻的部位以已预铸孔,但是预铸孔比较偏。钻头钻到深度后Z轴提起时,钻头与刀套脱落,钻头竟卡死在孔中。此时机床没有报警,换镗刀继续运行。。。。。。就悲剧了。

所以他想出这个法子,将锥柄改直柄装在夹胆刀套中。哪位社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有些需要注意的刀具还是设个暂停,操作员要注意观察。例如攻牙前的底孔是否铁削很多,不然丝攻下去就悲剧了

网友(点评):
就因为不愿设暂停才改刀柄

网友:
这么粗的直径靠直柄连接会跟转的。

网友(点评):
刀柄直径车到25,试钻了,没问题。

网友(点评):
有预孔的就不要用钻头了,因为会引导到预孔的中心去的。建议用粗镗刀。

网友:
应该现用铣刀做一下再用钻头

网友:
40的钻头车道直柄过。不车刀柄也夹不了这么大的。

网友:
我只能说这是典型的加工工艺错误

网友:
镗刀镗一下   不是已经预铸孔了么

网友A:
U钻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U钻贵呀,厂里人都没见过U钻长什么样。

网友(点评):
U钻不能当扩孔钻用的。

网友B:
麻花钻就是容易卡死,用钻镗刀吧,刚性好,利于孔纠偏。
可以买现成的,镶刀片的或整体硬质合金的,比较贵但耐用,也可以自制刀杆焊刀片

网友C:
9楼已经告诉你答案了。。。这是最快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楼已经告诉你答案了。。。这是最快捷的

哦,这种刀没用过,是否和U钻的用法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这种刀没用过,是否和U钻的用法一样?

番茄兄!那个就是U钻....简称快速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番茄兄!那个就是U钻....简称快速钻头

我擦!那没指望了,听说这个东东贵,厂里如果买了,那铁定是采购部经理他娘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那没指望了,听说这个东东贵,厂里如果买了,那铁定是采购部经理他娘死了。

一般在1k~~2k左右 普通品牌。。。

你们单位真抠门!这个效率高啊

网友:
个人觉得有预铸孔.也就是说只需要扩孔了哦.直接定做手工焊接33的双刃的立铣刀.就可以了.比钻花好用多了.尺寸又稳定.

网友(点评):
可能连镗刀都可以省了...

网友(点评):
哎,看了你的回复再看看SB一样的采购,我只想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花钻就是容易卡死,用钻镗刀吧,刚性好,利于孔纠偏。
可以买现成的,镶刀片的或整体硬质合金的,比较贵 ...

强…………………………

网友:
扩孔很伤钻头的,不是有种三个刃的扩孔钻头。而且这么大的孔,如果预留量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铣呀,加工中心用大普通钻头极不划算的,效率极低。U钻又死贵的,

网友:
纠正孔偏 有不想成本太高 我能想到的就是先铣 如果位置有严格要求就加镗 不严的话 加自制扁钻扩孔 成本教低 但加工效率就不太尽如人意了 个人浅见 高手指点

网友:
用扩孔钻就好了   镶合金的才百来快钱    要是平底的话  最好不要用U钻

网友(点评):
大侠,请问U钻能否钻实心件?

网友:
我也是改成后面带拉钉的刀柄,钻头后面钻孔攻丝

网友:
直接镗孔不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钻是干嘛的

       厂里2台加工中心,一台龙门,3年报废的U钻大大小小不下50把。平均恨不得每月一把!有撞刀的、刀片崩掉烧糊的、加工状况的不理想磨损坏的、自身寿命不达到开裂的……。规格有13.5、14、17、17.5、18、19、20、21、22、29、30。牌子有三特维克、肯纳、东芝、特固克。
       三特维克的最贵了,3000多一把。但是一份价钱一分货。钻孔时的稳定性最高,孔的光洁度最好。其他牌子的U钻,刀片顿了后钻出的孔,内壁都有褶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