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流速,请教

楼主(2013-11-21):
请教:

根据液压伯努力方程P1/ρg+V12/2g=P2/ρg+V22/2g  ,在同一流量下选用细管的压力要小于粗管的压力,为什么回油管会选用粗管进行卸压?

是因为细管的流速大,液压冲击大吗?连接溢流阀进口(或有开启压力的单向阀)时,粗管与细管会对溢流阀的溢流压力有不同影响吗?

网友:
是因为想降低回油背压

网友(点评):
对,而且回油流速高的话很容易损坏回油过滤器。

网友:
伯努利方程的粗细管的总压是一定的,
细管用于供油由于管子细可以承受很高的内压力,并且管路的油量少,系统的滞后性小,回油一般回到有限,背压非常低,回油管的压力基本上等于背压。同时一般回油管要比进油管要粗,因为回油中可能有气体;再者回油管粗,流阻损失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