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后处理3轴刀路,如何配置出不用修改的程序

楼主(2013-11-21):
N0080 G80
N0090 G91 G28 Z0.0
:0100 T01 M06
N0110 T03
N0120 G0 G90 X1.1414 Y1.4253 S0 M03
N0130 G43 Z-1.57

这个:是否可以配置去掉,N0090 G91 G28 Z0.0 这个是否可以加上M05,或处理主轴速度为零的程序
有大量的刀具时修改比较麻烦

网友A:
可以,修改一下后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24):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一下后处理就可以了

这位大侠  请教下后处理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