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在立柱上安个旋转头并且可以分度,寻求性价比好的方案

楼主(2013-11-22):
         打算在一台三轴立铣的立柱上,把原来的垂直主轴换成一个可以分度的连接轴,垂下来的连接轴连接抱箍,抱箍抱住电主轴,让电主轴呈水平状态并且可以水平状态下分度,让水平的电主轴可以呈360度任意分度,要求分度后可以锁紧。

       要求性价比比较合适的方案,请教旋转的轴怎么设计比较好?

         1.     如果用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垂直的连接轴实现分度,然后连接轴带动水平状态的电主轴,从而实现分度;再设计一个气刹单元,在伺服电机分度后用来锁紧连接轴,这个方案怎么样?精度会怎么样?是否有硬伤?气刹单元的设计是否比较有难度?

        2.   如果用数控分度头呈头朝下,尾朝上,固定在原主轴箱的位置,分度头的头部连接抱箍和电主轴,这样分度头尾部的轴承受力很大,尾部轴承规格较小,轴承会吃不消(电主轴加抱箍的重量至少也有60斤,而且在加工中还会受力,而且大的精度高的数控分度头价格也不菲),此方案个人认为不妥。

        3.   用涡轮蜗杆单元驱动,此种方法在加工和安装中要求比较繁杂和苛刻,没玩过,怕玩不转啊!

       各位大神认为还有哪些方案比较好呢,有哪些建议呢?作为小作坊,前提是当然希望物美价廉性价比高的设计方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参与呢,有点失望

网友A:
你就手动扳角度,螺钉锁紧得了,搞得复杂了不划算,实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手动扳角度,螺钉锁紧得了,搞得复杂了不划算,实用第一

        手动和螺丝定位精度不够啊,而且效率也低

网友B:
360度分度有啥用?转到立柱那的时候不干涉么?这样的抱闸结构本来就没什么刚性,再加个分度?!请问怎么实现切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度分度有啥用?转到立柱那的时候不干涉么?这样的抱闸结构本来就没什么刚性,再加个分度?!请问怎么实现 ...

360度是个理论概念,应该说250到300左右就可以了,主轴箱要伸出来的,尺寸设计合理不会干涉,至于刚性是最大的担心,至于为用处肯定有用处了,不然干嘛费这大功夫呢,

网友(2014-08-03):
看了一下,你是要整出个五轴,但只需要一个轴带锁紧?
或者说是四轴,且主轴带准停功能。
你的要求提得不够具体,别人不容易参与讨论。譬如,刚性要达到多少?

网友:
楼主这是想把立加改成卧加吗?话说这样改会有很大问题的 首先一般立加Z轴行程也就4,5百个,你这样一改行程都不够了,不如直接在工作台上加个第四轴

网友:
加装上一个数控分度头 或者数控回转工作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