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NiMo6用做小齿轮轴的热处理,有几点疑问

楼主(2013-11-22):
设计了一根17CrNiMo6的小齿轮轴,但是有如下疑问:

1.资料上都写了齿面要渗碳淬火处理,那么其他地方,例如轴颈的热处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2.如果其他地方没有渗碳淬火,那么材料的性能又是什么(屈服,抗拉强度,最好有许用对称循环弯曲应力和许用扭转剪切应力)?

3此种材料能否像其他轴类材料,如42CrMo一样进行调质?

网友A:
非常好而常用的小零件渗碳钢

可以调质。

其它部位只要不是  不允许出现的组织   都可以,一般多按正火、退火状态、原材料状态计算。

小零件多采用整体淬火+低温回火处理,此时未渗碳部位组织机械强度也比较高,韧性也不差。

网友B:
含碳量太低了,做不了调制。
一般这种低碳合金钢,正火,机加,渗碳,淬火,低回,磨齿就ok了。
淬火之后,心部是板条马氏体和铁素体组织,表层是孪晶马氏体、残奥和少量碳化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而常用的小零件渗碳钢

可以调质。

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吗,手册上都是渗碳淬火后的机械性能,没有调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碳量太低了,做不了调制。
一般这种低碳合金钢,正火,机加,渗碳,淬火,低回,磨齿就ok了。
淬火之后 ...

如果是整体的齿轮轴(尺寸较大),能否整体渗碳淬火?

如果仅是齿面渗碳淬火,那么其他部分的热处理是正火+低温回火吗?
这时,机械性能怎么样?
能和调质状态下的42CrMo有一比吗?

网友(点评):
只有淬火之后才有回火之说,正火是没有的,相信楼主应该是笔误吧~

网友(点评):
除非图纸允许整体渗碳,否则只能局部渗碳。一般情况下正火后直接加工使用,回火主要增加尺寸稳定性。42CrMo是调质钢,用于中等大小零件。自己慢慢查资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整体的齿轮轴(尺寸较大),能否整体渗碳淬火?

如果仅是齿面渗碳淬火,那么其他部分的热处理是 ...

像这种低碳合金钢,因为淬火之后形成的是板条马氏体,性能会远远好于正火得到的铁素体+珠光体组织。
选什么材料,看你的工况了,像这种低碳合金钢齿轮,汽车里面用的多,主要就是抗冲击性能好。
但是渗碳淬火,变形会大一些,所以就得你自己去衡量了。

网友(点评):
低碳钢淬火后能得到板条状马氏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低碳合金钢,因为淬火之后形成的是板条马氏体,性能会远远好于正火得到的铁素体+珠光体组织。
选什 ...

我还是对热处理这方面了解的不多,仅有的知识都是从手册上得来的,希望大侠能够推荐一本这类金属材料热处理的书。

网友(点评):
材料科学基础,金属材料学,材料组织相变原理,典型零件热处理,基本就OK了。如果想速成,就把顺序倒过来看。感兴趣的话,再看看失效分析,金相学等等。

网友(点评):
谢谢,这就去淘宝上搜索

网友(点评):
推荐还是先看 金属材料学 或者 工程材料学,有兴趣了再往下读。

网友:
这是典型的齿轮用低碳合金结构钢。1.一般来讲是整体渗碳淬火,如局部(螺纹部)可防渗处理! 2.齿轮材料要求,表面有硬度,耐磨,心部有韧性耐冲击! 3.不用于调质,调质材料用中碳钢!

网友(点评):
这么说,我基本上明白了,我以前以为只有齿面才渗碳淬火。

网友:
如果只需齿面有硬度,可采用中碳钢(中碳合金钢)调质后齿部高频处理,同样能达到表面有硬度,心部有韧性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而常用的小零件渗碳钢

可以调质。

渗碳淬火零件随着材料直径的增大强度下降的很快,所以只适合小零件?

如果是大型齿轮轴,就要做成分体的更合理些,毕竟轴承受的应力也很大?

网友(点评):
书上都有,一两句话讲不清。影响材料选择的因素很多,材料性能只是其中一方面。

网友(点评):
大侠能推荐一本么?

网友(2016-07-21):
个人感觉还有很多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