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图片中三通的两个实体我怎么才能让它俩有个过渡?求救

楼主(2013-11-22):
请教各位,像图片中三通的两个实体我怎么才能让它俩有个过渡? 怎么操作 ?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中间管端面做草图拉伸,拉伸到下一面,选择合并实体,然后添加圆角

网友:
方向选项卡中选择“形成到一面”再选择你所要到达的面(圆柱面)作为参考即可达到你所要的要求。

网友:
三通的话,拉伸完再切除一下

网友:
这样情况,我一般画个整体,在各处切除

网友:
2楼解了

网友:
如果两边直径一样,直接用结构构件好了

网友:
拉伸过去,把多的切了就是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诸位

网友:
各位正解,不过都没注意到上面的一端比直通端大,所以成型到实体是不允许的,需要旋转做一个收口。边线可以捕捉到直通圆周的象限点或者捕捉到相切,个人认为相切比较好看,然后再旋切其他部分。

网友:
多看看教程,这些都是基础知识,用断面做草图拉伸到实体,最后把中间打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