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止规的规格如何确定,是否有相关标准?

楼主(2013-11-22):
零件生产需要做止规来检测

说明:待检测零件孔的规格:直径Φ15,上限+0.05,下限0,
           加工用的刀具规格:直径Φ15,上限+0.025,下限+0.02

因为是大批量生产,想要在加工后对零件进行止规的检测,

手上没有相关资料,询问各位前辈,是否有关于止规设计的标准?

例如上面的例子,将止规设计成直径Φ15.05,上限+0.0015,下限-0.0015,是否可行。

没有设计经验,还请各位多多帮助。

谢谢!

网友A:
1从国家标准《公差与配合》中查出孔与轴的尺寸极限偏差,然后计算出最大和最小实体尺寸。
2 由表《光滑极限量规定形尺寸公差和通规定形尺寸公差带中心到工件最大实体尺寸之间的距离值》(GB/T1957-2006)查出量规制造公差和位置要素。按工作量规制造公差确定工作量规的形状公差和校对量规制造公差。
3画出量规公差带图,计算量规的工作尺寸或极限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国家标准《公差与配合》中查出孔与轴的尺寸极限偏差,然后计算出最大和最小实体尺寸。
2 由表《光滑极限 ...

谢谢,
我去找您说的资料去研究下。

网友:
可以参考《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教材中的光滑工件尺寸的检测 这章。

网友:
土豆网上也有这个的视频教程   搜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同济大学

网友:
待检测零件孔的规格:直径Φ15,上限+0.05,下限0
通规规设计成直径Φ15.0005,上限+0002,下限-0.002.
止规设计成直径Φ15.05,上限+0,下限-0.004.
这样差不多

网友(点评):
没有差不多,感觉就舒服了。

网友:
学习一下,只用过还没有自己做过通止规。

网友:
通:15 +0.01/+0.006
止:15 +0.05/+0.046
这个是根据国标计算出来的。实际上,你也不一定非要按照国标,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过程能力来定,适当加严 。当然,如果成本允许,也可以找我做一个可以读数字的 数显塞规

网友(点评):
锥度测量,多少?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的意思。多少指的是什么多少?

网友:
这个么自己车个就好了么 外圆磨下 15下限和上限给个么好了,公差范围看你们公司自身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