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圆形凸台灯罩

楼主(2013-11-22):
灯罩的外形;壁厚2mm,凸台顶部的圆形直径200mm,底部外圆直径400mm左右,高100mm
小弟在这请教各位大侠了,新手,待解决 怎样成型

网友A:
楼主是希望解决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希望解决什么呢?

到底是怎样成型的呢

网友A:
如果一个两个,找个好的工人自己敲出来,批量的话做个卷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两个,找个好的工人自己敲出来,批量的话做个卷圆机。

是批量的生产。还有产品 的顶部是封闭状态

网友:
端面如果允许焊接的话就焊接,不能焊接那就只能开拉深模压型或上旋压机了

网友B:
要保证壁厚均匀吗?

网友:
旋压的吧? 我见过灯具厂类似产品大量的都是旋压的

网友(点评):
旋压不能保证壁厚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保证壁厚均匀吗?

需要的,毕竟是灯具,要美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的,毕竟是灯具,要美观

那就开模吧 批量生产又要保证壁厚均匀只有这个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开模吧 批量生产又要保证壁厚均匀只有这个办法了

0 ,,,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