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中的动作,有无机构能完成?

楼主(2013-11-22):
请问一下,视屏中那个每次转动90度后又复位的那个, 有没有什么好的机构能完成。

网友:
旋转气缸。

网友(点评):
能控制,只转90度后又转回去嘛,旋转气缸好像是圆周运动的吧,没用过那东西,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我个人觉得用一个链轮,再做一条与链轮啮合的直齿,通过气缸来拉动直齿带动链轮转动,气缸的行程刚好调到能让链轮转动90度,来完成夹取工件,气缸再推动直齿让链轮复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好的机构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用一个链轮,再做一条与链轮啮合的直齿,通过气缸来拉动直齿带动链轮转动,气缸的行程刚好调到能 ...

老兄,这个有标准的气动摆台,集成液压缓冲。旋转部位已经安装有推力轴承,可以承载各个方向的力矩。内部其实就是气缸的杠杆带齿,杠杆的齿推动中间的齿轮,将直线运动转化成旋转运动。SMC,AirTAC,JRT等都有现成的,SMC还有三位置的摆台。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了,还真不知道有这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兄弟,多看看样本吧。很多机构都有标准的,不需要自己设计制作。

网友:
視評看不到~大家是如何了解

网友:
分割器也可以实现,光摇摆也可以实现的类似与这样的,角度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

网友:
摆动气缸

网友:
90度旋转气缸,可以帮到楼主,角度可以在一定范围调整(品牌有SMC、亚德客、长拓
)价位与质量都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