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有没有必要设计成带消隙的那种?

楼主(2013-11-22):
    数控机床的进给有些会用到电机减速箱驱动滚珠丝杠进给运动。滚珠丝杠采用双螺母预紧消除反向间隙且丝杠进行过预拉伸,进给轴带光栅全闭环检测。那么减速箱有没有必要设计成带消隙的那种?比说就一级减速,我这一级的两个齿轮设计成可以消隙的?

网友A:
计算间隙影响。
搞设计就是要多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间隙影响。
搞设计就是要多计算

你不是搞机床设计的吧

网友(点评):
你可以选用低背隙行星减速机。比如一个弧分的。齿轮齿条传动,也可以选择带消隙的减速机。

网友(点评):
从没做过机床设计,报了几次名,没人要。目前做些非精密东东,一般不用上床子的,比如直接气割的那种配合

网友:
精度高一点的话  要考虑的

网友(2014-03-02):
你的这个不用!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机? 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的? 装光栅尺了就是全闭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