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约束能让零件不干涉呢?

楼主(2013-11-22):
如图

网友:
试试添加高级配合里的角度,用最大和最小角度约束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碰撞停止,不过现在我也没找到在哪里~~~可能是我的版本低了2010.

网友:
在Inventor中有一种“接触集合”命令,可实现楼主的目地,但不知sw中是否也有。
料想应该有。

网友:
转动的菜单里,有个 碰撞检查,,。。。。。。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但仅限于在使用“移动零部件”命令的时候。如果不使用这命令,直接拖动还是一样

网友A:
高级配合里选择角度配合

网友(点评):
我的2013版本没有这个角度配合啊

网友(点评):
笑死了,角度配合05版都有。

网友:
SW菜鸟,发言权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高级配合里选择角度配合

我用的是2012

网友(点评):
兄弟,我按你的方法做了,这个就被固定,不能绕那个轴摆动了,这不合本意啊

网友(点评):
用铰链配合啊,或者角度配合加限制角度配合。

网友:
添加一个角度上的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12

要设置最大角度和最小角度

网友:
高级配合,约束角度

网友:
没有用过,估计限制角度应该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