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带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2):
  想设计一个带速大约为0.5m/s的带传动,安装中心距大概2.5米。从动轮无负载,能够带着转动就行,传动比为1。选择什么形式的带传动好?我查机械手册发现各个形势的带传动的最低带速都比0.5m/s高很多,但我的不需要传递扭矩,能够带着带转动就行,带速会有影响吗?        在线等答案,求指导。

楼主:
上面说错了,不是带传动,就相当于运输带,但输送质量为零。(作用是用带  带着布条转动)

网友A:
如果无负载,随便你用什么都行,例如帆布、橡胶等等。注意能有张紧机构就行了。

网友B:
0.5m每秒?你说的是带轮的线速度还是从动辊的线速度?不过按你说的看,应该没问题,就看你选多大的带轮,然后算一下看多大的电机合适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无负载,随便你用什么都行,例如帆布、橡胶等等。注意能有张紧机构就行了。

OK,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m每秒?你说的是带轮的线速度还是从动辊的线速度?不过按你说的看,应该没问题,就看你选多大的带轮,然 ...

带轮的线速度,我也觉得没问题,但不能肯定,谢谢了。

网友(2020-02-13):
这个应该随表搞就行

网友(2025-03-24):
关键看你这个带是用来干嘛的,上面要不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