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减速器的圆锥辊子轴承磨损箱体轴承孔,是什么力导致的?

楼主(2013-11-22):
如题 ,我说的是轧机,双输出轴带动两个轧辊,输出轴由圆锥辊子轴承对装支撑,但是我发现每个轴承孔都被轴承磨出了两个很深的凹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力导致的?

网友A:
估计振动比较大,这样在接合面就压出凹痕。
我见过75KW电机前端轴承在端盖压出凹痕。

网友B:
你可以安装两排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振动比较大,这样在接合面就压出凹痕。
我见过75KW电机前端轴承在端盖压出凹痕。

不是压出来的,看纹路明显是轴承外圈转了,磨出来的,不过外圈怎么会转呢,是不是因为轴向力太大把轴承压死了

网友(点评):
看看,磨的会有金属末末,压盖应当也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安装两排轴承试试。

条件不允许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压出来的,看纹路明显是轴承外圈转了,磨出来的,不过外圈怎么会转呢,是不是因为轴向力太大把轴承压 ...

都磨成这样了  平均半年修一次

网友:
轴承润滑是否良好?轴承压盖和轴承外圈的间隙是否过大,使得工作中压盖和外圈没有贴紧?

网友:
轴承是否成对使用,间隙调整是否合适?是背对安装还是面对安装?

网友:
要么使用不当,要么设计加工不当。

轧机扭矩、冲击一般很大吧?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换推力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就是对安装同心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