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大的轴向力对圆锥辊子轴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1-22):
问题如题,我怀疑过大的轴向力会使圆锥滚子轴承磨损,最终导致抱死不转,有没有这种可能,请老鸟们帮忙,我是刚刚工作的菜鸟…………

网友A:
查手册,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径向力都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径向力都有标准

我想知道过大的力除了会破坏轴承结构以外,会不会把轴承压死,导致不转

网友(点评):
里面有个滚动比,你好好看书

网友:
如果轴承足够强度的话,无论多大的轴向力,只要有扭矩的存在轴承还是会转,我是这么理解的。当扭矩不足以克服由轴向力产生的摩擦力,那就转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