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档啸叫 ,急坏人

楼主(2013-11-22):
变速器倒档时!啸叫很大!倒档是采用直齿滑移齿轮变速,问题是出在输入轴和惰轮上,惰轮与输入轴有如下特征

1.模数小,输入轴齿数很少,只有12颗齿,两齿轮的齿数比大概在4左右,重合度很低,只有1.2。

2.齿轮计量结果都满足国标7-8级精度,这其中包括齿廓形状误差,螺旋线误差,齿圈跳动,齿距累积误差,齿厚误差等。

3.开始怀疑是输入轴的鼓形中凹,后来即使鼓形量正常,也要啸叫!不知齿形这块对噪声影响如何?

4.两啮合齿轮都是正变位齿轮,齿顶都有倒缘,其中输入轴是鼓形齿,惰轮在齿宽方向上也做了修形,具有一定的锥度,单边有4丝。

5.输入轴转数为2000转每分钟,输出轴加不加载荷,啸叫都很严重!

6.两台啸叫很严重的变速箱,将其中的惰轮互换,装出来声音可能很好!(不是很尖的那种声音)不知为何?

跪求有经验的大侠赐教啊!

网友:
没接触过,是不是振动原因。

网友:
不了解~等待高手

楼主:
还是个22.5度压力角

网友A:
我觉得输入轴转速高,另外觉得齿数少的话啮合不连续,冲击大。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所有的变速器都是这个情况。是样机吗?

网友:
7到8级的精度,觉得也不是很高,因为我这边的农机齿轮,精度也在这样,转速大约在1000转,如果上1200左右噪音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输入轴转速高,另外觉得齿数少的话啮合不连续,冲击大。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所有的变速器都是这个情 ...

大概百分之三十吧!刚做这个型号!

网友:
检查中心距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百分之三十吧!刚做这个型号!

齿轮箱的加工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吗?主要是轴承位。如果可能的话,测量下轴承位的中心距,再者就是两块箱体的配合尺寸。一般情况下碰到异响就长时间磨合,一般磨合四五个小时之后看看齿轮上的啮合痕迹,你可以把结构拍摄照片发上来看看,然后把磨合之后的齿轮啮合照片也发来看看,也许能解决。出现三成的话,估计还是加工问题,尤其是齿轮,都是正变位,可能出现顶齿的情况。之前我们公司就出现厂家把齿轮发错了,48齿发成51齿,也能装上,那个噪音大的。当时我们不是很懂,磨合了一天,发现顶齿,查询图纸,才知道齿轮发错了。当时工程师也没辙,或许是想当然了,觉得齿轮不会错,所以走了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的加工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吗?主要是轴承位。如果可能的话,测量下轴承位的中心距,再者就是两块箱 ...

非常感谢

网友B:
噪音有两种,一种是基频噪音,另一种是高频噪音!基频噪音主要是齿轮碰伤和齿轮装配齿向误差造成,不管转速有多低都存在!通常齿轮副接触面可以观察。高频噪音是低速是没有,当转速达到一定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与箱体共振,二是齿轮设计参数。三是齿轮制造精度,尤其是齿轮副齿形的匹配。也就是齿形必须修形,和精度等级没关系,也许4 级5级的齿轮同样啸叫!我从事的主要是齿轮噪音方面的工作,可共同探讨!

网友B:
补充一下,齿轮副齿形修形必须匹配,主动齿和从动齿修形是不一样的!要考虑齿面的弹性变形!还有齿形不能上翘和中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齿轮副齿形修形必须匹配,主动齿和从动齿修形是不一样的!要考虑齿面的弹性变形!还有齿形不能上 ...

开始认为是齿形中凹,后来齿形正常,依旧要啸叫,特别当输入轴转速达到2000以上更严重。
现在又怀疑是齿根部分材料挖少了,怀疑运转过程中跟啮合的另一个齿齿顶有干涉。(两个齿轮都是正变位齿轮)
两齿轮齿顶都有修缘,其中输入轴上主动齿轮为鼓形,惰轮在齿宽方向上有一定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音有两种,一种是基频噪音,另一种是高频噪音!基频噪音主要是齿轮碰伤和齿轮装配齿向误差造成,不管转速 ...

惰轮与轴是滑动轴承,轴与箱体孔间配合,并用螺钉锁死轴,防止其转动。怀疑惰轮的轴心线与输入轴轴线不平行(或许说不容易达到平行)造成齿轮偏载,请问这会引起高频还是低频噪声?
齿轮压力角偏大是22.5度,在外载荷一定时,齿轮齿面间正压力会增大,我想知道如果减小压力角对减少噪声明显不?

网友:
检查齿面接触长度是否够,也就是齿顶有无干涉,齿形检测时主从动齿的展开长度按配对齿来计算,也就是起测点起评点终测点终评点的设置是否合理,最后一点压力角一栏必须为负,且主从动压力角负的要匹配。

网友B:
不知齿轮的制造工艺是滚剃还是滚磨,标准全齿高为2.25M,但对于噪音要求高的齿轮一般是2.4---2.6M,这是保证接触面的需要同时保证箱体中心距公差变动过大而引起的展长不足.第二,齿形检测中压力角主从动齿必须匹配,这就是主动齿不变换一个从动齿啸叫消失,同样啸叫的从动齿不变换一个主动齿啸叫同样消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齿轮的制造工艺是滚剃还是滚磨,标准全齿高为2.25M,但对于噪音要求高的齿轮一般是2.4---2.6M,这是保证接 ...

是滚剃,全齿高应该是2.25m,因为小齿轮正变位后,齿顶都快变尖了。压力角这个好像没检查,有可能我们固执的认为压力角是相等的。

网友B:
压力角为负就是齿顶不能凸起,也就是增大压力角!这里有一个误解,比如说20度压力角,制造时不可能没有误差,是标准的20度,所以需要-0.003到-0.009,这也是为了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角为负就是齿顶不能凸起,也就是增大压力角!这里有一个误解,比如说20度压力角,制造时不可能没有误差 ...

惯性思维害死人啊!我们没有检查压力角!想都没想过!齿顶没有翘起,修了缘的!

网友B:
有空可电话交流,136183025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可电话交流,13618302577!

非常感谢

网友(2013-12-23):
发现这社区大神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