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安装求助

楼主(2013-11-22):
cad卸载后,安装不了,因为上次没iyou清除干净,但是我把c盘里关于cad的文件都删了,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
清理注册表,再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开始----运行----REGEDIT  找到下面的注册表路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Installer\Products 删除7D2F387510074080002000060BECB6AB键值,这是Autocad的安装源路径,点击这个键值可以看到右边显示的信息是Autocad的安装信息,删除掉整个键值后,就可以重新安装了。不要忘了删除此键值之前先把其他残余文件也删除了,同时包括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Autodesk\AutoCAD和HKEY_LOCAL_user\SOFTWARE\Autodesk\AutoCAD(这里的HKEY_LOCAL_USER也可能为HEKY_CURRENT_USER)

网友(点评):
写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