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说买的扳手太厚了,要我们出一个扳手的图纸,自己加工一个薄一点的

楼主(2013-11-23):
今天有个师傅说买的扳手太厚了,不符合要求,要我们出一个扳手的图纸自己加工一个薄一点的,但是这个扳手的各个参数不会确定,求大师指教哦。

网友:
主要是口的大小,对应的量螺母,割好淬火一下

网友:
市场上买的到,查一下。

网友:
你是想自己做吗?参数不知道怎么做?首先弄清楚参数,有呆扳手的GB标准,可以查询到

网友:
貌似我们这扳手厚了的话都是气缸用的,尺寸固定了怎么还不知道尺寸了?一般拿白钢刀线割的

网友:
量不太的话,直接拿现有的扳手作为毛胚加工看能否满足你们的要不?
我们有时要用到很薄的扳手要不拿现有的去磨一下,要不拿块铁板自己割个想要的样式。

网友:
量一下螺母的对边尺寸,或查一下国标中规定的螺母对边尺寸就可以制作了。

网友:
发一个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
.---'  .'                            `.     .'
`----'                                `---'
图看看能不能参考一下,开口的尺寸要自己翻设计手册,开口处可以先淬火后线切割,头部尺寸按开口大小按比例放大或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