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再说说螺栓

楼主(2013-11-23):
哈哈,其实本来不该再谈了,到8爷的那个帖子就该打住了。不过,看到后面还有大侠在问,不妨多说点再。
这一帖,咱不去讨论为啥是35%,为啥不是30%,40%,37%什么的,咱只说说为啥一般螺栓选用和校核的时候只校核螺杆,不校核螺纹。哈哈。
咱还是举一个例子,还说50T吧,还是4个8.8级的螺栓,不过这回,为了防止有歧义,咱定义准确点,50T拉力为最终拉力,不用你在去考虑什么预紧力大小,这50T就是含预紧含承载的力。碳钢,静载。
咱再限定下工况,靠预紧力产生摩擦抵御切向力情况。
那咱们来校核下这种情况下的螺栓。

分析已知条件:8.8级,抗拉800,屈服640,保证系数0.91。4个50吨,相当于共计490KN。
那么计算需求螺栓载荷。咱假定工况是4螺栓均在,那么就是50*9.8*2/4=245KN。即,每个螺栓保证载荷须大于245KN。式子里,9.8是重力加速度,2是预紧摩擦承载的安全系数,因为预计最终需求螺栓直径在26-36之间,所以,按2取。那么,跟据245KN可以查出,至少需要M27的螺栓。
同样的,如果你认为应该用公式
d1>=sqrt(4*(50*9.8*1000/4)/(pi*640*0.5))=22.077,查表优选1.2系列粗牙,则至少选择M27。

OK,回过头来,我们校核螺纹。
我们依旧假定首牙35%。或者我们使用40%(越大越容易坏)。
那么有单圈螺纹剪切面积: A=23.752*pi*3*0.75=167.89,按剪切强度320计算,有单圈抗剪53725.75,则总抗剪为153502N=153.35KN,4只螺栓均载就是共计614KN(0.35)或者537KN(0.4)。
这样就很清楚了吧,如果你是按照真正的经验公式计算的,那么螺杆强度够的时候,粗牙螺纹也没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偷个懒,凑个数,没按公式,安全系数取小点,哈哈,那就很难讲了。如果你运气好,螺纹均载比率比较低,首牙幸运的只有27%,那么,你很安全,如果不是,哈哈,那么很大可能螺纹就倒了。

另外,之前有人提及过润滑影响(可以看看8爷的资料)。
其实,什么是润滑影响,说白了就是你实际拧紧时的显示扭矩所产生的拉力与你计算值不符。比如说我们说实际的大了,那么会有什么结果。
哈哈,我得说,这很难讲,多数情况下,应该是杆断。但是这取决材料本身。再说白点就是取决于你的材料拉伸曲线里从屈服点到拉断点的位移差,或者说断面收缩率。收缩率大,螺纹均载效果越好,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杆先断。收缩率小,那么均载就差,螺纹就可能先被撸掉了。当然,如果你是8爷玩的那种程度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材料本身有缺陷,会如何。哈哈。

就说这么多好了。收拾东西,回家。TGIF!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 · 收藏|主题: 244, 订阅: 25

网友:
大侠一天工作结束,回家休息。
俺们正好上班,新的一天开始。^_^

网友(点评):
周末大侠还要加班,辛苦啊

网友A:
请问单圈螺纹剪切面积怎么来的,是用大径还是小径?后面的3和0.75不知道什么意识?

网友(点评):
小径周长乘以牙根宽度,3是螺距。0.75可以去看下牙型图。

网友:
能不能将螺距做成不等距,来消除不均衡的应力?

当然因为螺距受力增加的数量级非常小,会造成加工的成本非常高.

网友(点评):
呵呵,我不认为这样行得通。大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做,这叫导程差法。均载的方法好好多,还可以用悬置螺母的方法处理,或者直接将螺母内牙切出锥形,或者将螺母牙根部切凹槽

网友(点评):
让螺母产生适量的弹性形变达到均载的目的?

网友:
螺栓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我的这种想法肯定是不现实的。
螺栓强度等级的不同,预紧力不同,那螺距的增加量也不同,这不适合工业化生产。

网友: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佩服!

网友:
理论要和实际相结合才行啊;

网友:
啮合长度L,螺纹有效半径d,如果L/d>0.6,就可以不去校核螺纹受剪强度(正常螺栓,没有8爷说的什么脱碳、齿形等等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怕不是有效半径吧。

网友(点评):
一般的说短旋合长度的肯定是需要校核螺纹的,因为螺纹数过少。中等和长旋合的多数时候可以不去校核。但也要看粗牙细牙。

网友(点评):
哈哈,确实不是有效直径,大侠怎么知道的

网友(点评):
应该公称直径啦,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单圈螺纹剪切面积怎么来的,是用大径还是小径?后面的3和0.75不知道什么意识?

感觉有点朦胧,075P为牙根宽度,为什么用小径的周长乘以牙根宽度现在不能理解??求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将螺纹牙理解为旋臂梁,牙根处的截面面积就是受剪面积。如此计算而已。

网友(点评):
圆环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朦胧,075P为牙根宽度,为什么用小径的周长乘以牙根宽度现在不能理解??求大侠指点!

明白了,不过想了半天用文字表达不出我的想法.....

网友:
大侠我是你的粉丝

网友:
我不明白。。。。

网友:
好像每次设计我都没有进行螺栓校核。脑子中没有这个概念。感觉自己少了很多东西啊!

网友(2013-12-30):
学习啦,感谢楼主,讲解的很清晰,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4-03-26):
大侠,不要骂我~那个算d1的公式 中,有点疑问,俺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d1>=sqrt(4*1.3*(50*9.8*1000/4)/(3.14*640*Sa)) (pi=3.14 纠结了我好久= =#!)  想问的是为什么1.3变成了1呢?

网友(2022-03-25):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