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LIAOYAO、mfka之旺气,求助个拉伸问题

楼主(2013-11-23):
看LIAOYAO、mfka两侠讨论机械问题兴致昂然,实乃大中华机械之幸。
说起拉伸问题,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憾事:下图是某种医疗刀具,国外产品做的很精致,配合极好,可“大中华”就是做不好。
我早已没做这行了,但每每想起这件事,心头很是不爽。
因此根据印象,画了张草图,望高手解答。

网友:
大侠真会找机会。^_^
真正的见缝插针。。。
顶你个,也顺道学学。

网友:
这是实际应用的案例,坐等各位大侠解答,我拿个板凳学习。

网友:
据我所知,图中产品用常规拉深是无法加工的,所用材料加工硬化严重,壁厚超薄,深径比很大,几无可能。
另外不明白是什么刀头高速旋转?看图是个小管子,另外外刀成品大于120mm,为何又有min15?

网友(点评):
仅刀头工作部分要求高,其余长度可以焊接

网友(点评):
外管不动,内管高速旋转,内外管开刀口,就是刀了。应该是微创手术刀。工艺不一般。

网友(点评):
头部的球面不是封闭的?

网友(点评):
封闭的,但柱面开个孔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复杂的东西,0.1的不锈钢拉伸也没做过。
感觉拉伸3~5次比较合适,圆柱面配合要求太难弄了
板凳,还是听别的大虾来讲吧

网友:
我想工艺应该是抽拉的薄壁不锈钢管,头部收口焊接,挤压头部,抛磨头部,再整形拉深到尺寸。
也可以用电铸(电镀)的方法制造这个薄壁外壳,然后脱模,也适合大批量生产,中小批量也不成问题,不过材料只能是镍或镍合金了

网友(点评):
高,收口方法,前几年论坛有人提出过,好像是害怕老前辈,不过都没做过。脱模方法做的硬度、韧性如何?最后柱面要开刃的

网友(点评):
柱面开刃口啊。这样电铸的有残余应力,一开口会变形的,除非回火加整形吧。电铸方法有资料说日本的剃须刀网面有用电铸法的,这个硬度韧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收口的焊接,可以直接摩擦焊接加挤压出球面。设计计算好相关参数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想日本剃须刀网面是如何做的

网友:
拿个板凳 等着楼主所说的两位大侠来解答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半奥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镍铬合金、钛合金

没事就净挑这类加工硬化大的材料,存心整人啊!

缩短加工节拍,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材料流动速度,减少加工热的发生于积累,依据试模结果再从模具的凹模入口形状入手改模,

由于成品需要内外径的真圆度,90%~95%的板厚为整形之凹凸模间隙。又鉴于直径尺寸较小,因此需分段为之,又为避免工序太多,需与拉深工序的中后段搭配,简单说,拉深中后段工序的凹凸模间隙必需小于一个板厚(一般拉深凹凸模间隙≥板厚)。

内套的缩口就可以直接在模具(Transfer dies)上搞定,无需再二次旋压加工。

推测黄金大侠当时可能使用非专用的机具,加工节拍相对较长,所以可能要在制程中加上退火工艺。不然单是加工硬化就头疼,然后再来个时效龟裂,保证整人。

拉深工序计算时要保守些,俺用拉深率则选高值,如用拉深比则选低值为宜。
成败的关键就在第三列的叙述中。

网友(点评):
当时是试制,采用机加,精度很好的仪表车床,全部手工车出来的。发现配合精度差、没回火易变形、内表面粗糙、焊接效果差等,咱虽知道如何保证,但只负责设计产品。

网友(点评):
采用那几种材料主要考虑到对人体影响小、耐蚀性好、延伸好、焊接性好、能硬化,硬度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我只想知道这东东如何搞最有效,质量好。

网友(点评):
搞冲压的说拉深工艺是完全可以满足效率和质量要求。搞机加工的说走心式自动车床完全可以满足效率和质量要求。

网友:
感觉需要类似于吹玻璃管的技术才能玩,玻璃材质就简单了当然不锈钢材料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玻璃是热塑成形,属于热作工艺。

网友(2014-01-09):
好贴顶起!刚开始认识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