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LC-三菱FX-2N的程序写入问题

楼主(2013-11-23):
有哪位用过这类型的PLC,我使用的PLC是跟同学借的,他之前是可以写入程序的;之后我再搞的时候写程序时用过ROM写入和读取;之后问他才知道不是用ROM写入,改用PLC写入后,就出现了一下的提示框。com、波特率、工程的PLC类型都是没有问题。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望指导下小弟。(用的是GX Developer)

写入PLC的简单程序

写入PLC的简单程序

PLC程序写入的选项

PLC程序写入的选项

PLC-ROM写入的选项

PLC-ROM写入的选项

网友A:
检查端口设置

网友B:
这个我用过,这个软件要与硬件连接才可以运行你的程序的。如果没有外接好硬件,那你要去下载一个三菱的仿真插件,就可以仿真运行你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用过,这个软件要与硬件连接才可以运行你的程序的。如果没有外接好硬件,那你要去下载一个三菱的仿真 ...

我并不是要仿真,而是要把程序写进PLC,现在是PC和PLC没法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端口设置

你指的是com口吧?已经检查过是正确的了

网友:
数据线连接好后 com设置好后 直接在gx页面快捷键了 alt+o  w

网友:
可以先在alt+o c 传输设置 里面看看 通信测试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或者换一根数据线

网友A:
直接用你这个帖子的第三个图片中的菜单中的“PLC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C:
把电缆与PLC连接好(USB须安装驱动),并把PLC通上电。展开PC的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出现一设备端口。
打开GX/在线/传输设置/查看CPU模块端口(默认COM1)是否与电脑的端口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缆与PLC连接好(USB须安装驱动),并把PLC通上电。展开PC的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出现一设备端口。
打开GX/ ...

你说的我都知道,也特别检查过了。现在就是写不进程序,不过原本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你这个帖子的第三个图片中的菜单中的“PLC写入”就可以了

这个知道,还是不行

网友D:
我们厂的机器用的PLC就是三菱FX-2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厂的机器用的PLC就是三菱FX-2N的

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我想我可能是有些操作不怎么好,现在弄得PLC没办法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