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是什么齿?紧急

楼主(2013-11-23):
这个齿是什么齿?

网友A:
是行星圆锥传动减速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行星圆锥传动减速装置吗?

不是,是用在伺服自动焊锡机上的——破锡装置!

网友(点评):
应该是破锡装置的一部分。

网友:
什么材质啊,有实物吗?

网友A:
这是刀状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刀状齿轮

没有实物,只有3D图。是刀状齿轮?

网友A:
SL-318自动破锡送锡器PPT教材文件,
楼主,这个百度文库上的标题有这个实物图片的。请搜索一下。我下载后贴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318自动破锡送锡器PPT教材文件,
楼主,这个百度文库上的标题有这个实物图片的。请搜索一下。我下载后贴 ...

谢谢!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