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太大,齿轮内径太小,怎么把他们连在一起

楼主(2013-11-23):
电机型号已经定好了,相关尺寸已经算好。电机轴28mm,齿轮内径是15mm,用什么方法把2个连在一起?让电机带动齿轮,电机轴和齿轮都有键槽。

网友A:
胀紧套可以吗

网友B:
1、测量一下齿轮的齿底圆直径,看是否有余量能够扩孔;
2、制作一个过渡件,一头的内径与电机轴配合,一头的外径与齿轮内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胀紧套可以吗

是电机轴太大了,不是齿轮孔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测量一下齿轮的齿底圆直径,看是否有余量能够扩孔;
2、制作一个过渡件,一头的内径与电机轴配合,一头 ...

1、余量很少
2、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前辈这么说就是可以啦,就是类似于轴套这样吧

网友:
做个过度件就行了

楼主:
谢谢,就决定做个过度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余量很少
2、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前辈这么说就是可以啦,就是类似于轴套这 ...

计算一下能够传递的扭矩,就知道是否可行了。如扭矩实在不够,可以采用过盈配合。

网友:
电机出力轴28,电机功率不是太大,这样的话扭矩也不会太大,做个过度轴套,一头连接电机一头连接齿轮。

网友:
怕力矩不够的话在过渡件上也做键槽吧。

网友:
不知道有联轴器这种东西么?

网友:
就相当于做一个非标的联轴器就行了

网友:
是啊,联轴器不就行了吗,选型上根据马达最大扭矩x补偿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