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齿轮拆卸,求助

楼主(2013-11-23):
现在厂里需要把一大齿轮(外径1800mm,配合孔径530左右,齿宽900)从一个空心轴套(配合位置,姑且是H7/k6)拆出来,但是不能对两者造成破坏,特别是齿轮。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实用的方法吗?

现在初步构想:用液氮对轴进行冷却,然后将用拉马或者千斤顶定出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以前拆过一个类似工件。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先整体加热,到温度后,利用吊车将零件吊在半空中,再往薄壁轴套内部倒冷水(轴套是盲孔),齿轮就自然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一个类似工件。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先整体加热,到温度后,利用吊车将零件吊在半空中,再往薄壁轴套 ...

那么齿轮加热,加热到多少温度,怎么进行整体加热,才能保证均匀受热不变形,

网友(点评):
加热温度一般到200度以内就差不多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大型的感应加热器。

网友B:
我们一般直接用油压机直接压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齿轮加热,加热到多少温度,怎么进行整体加热,才能保证均匀受热不变形,

嗯,这个温度也应该 是最大的了,再上去我怕齿轮会回火,齿面硬度会降低的,所以为了不破坏齿轮的特性,我还是想通过对轴冷冻来拆卸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直接用油压机直接压出来。

能把具体的步骤说下吗,如果直接压出来,会影响齿轮孔和轴的配合面吗,两者是过渡或者过盈配合,不知道福建这边有这样的油压机可以做吗,我正在找厂家!

网友(点评):
你的厚度是多少啊?我算了一下,如果是900。。。。。大概是500t的压力才能压出来,还是用冷中间轴的办法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齿轮加热,加热到多少温度,怎么进行整体加热,才能保证均匀受热不变形,

可惜没有感应加热设备,所以这个整体加热自己做不了,得外包这块,安装也得外包,现在在找厂家,不知道大侠有好的推荐没有?

网友C:
以前公司试过把联轴器放在油里面加热套上,叫热套,不然装不上。你可以试着用花纹板和角铁焊成个四方鼎,放入油,下面生火,把那齿轮放进去,注意别烫到了,时间差不多了就可以取出来。不知道行得通不,如果不行请指出哈

网友A:
加热温度应从两方面加以考虑:1)过盈量的大小;2)低于齿轮的回火温度。加热方法有许多种,感应加热也可以,油锅加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公司试过把联轴器放在油里面加热套上,叫热套,不然装不上。你可以试着用花纹板和角铁焊成个四方鼎,放 ...

油煮热装,但是现在齿轮和轴套是连着的,齿轮和轴都会受热膨胀的,两者线性膨胀系数好像差不多,所以得到的间隙不会很大吧,所以加热齿轮还是得考虑用感应加热,在齿轮上捆上几圈线圈,加热均匀快速,但是现在自己没有这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温度应从两方面加以考虑:1)过盈量的大小;2)低于齿轮的回火温度。加热方法有许多种,感应加热也可以, ...

确实如大侠所说,就两方面:1、加热或者冷冻都必须得到适当的拆卸间隙,2、加热温度要再200°一下,加热估计只能用感应加热器,油煮对轴和齿轮(两者装配在一起)都有影响,两者线性系数差不多,一个45,一个42crmo,所以这一方面是不是用液氮--170多度,对轴套进行冷冻,然后再用拉马等将齿轮拉出,或者利用重力将轴打出(立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煮热装,但是现在齿轮和轴套是连着的,齿轮和轴都会受热膨胀的,两者线性膨胀系数好像差不多,所以得到 ...

这个设备大型机械厂才有,一般的公司就自己想办法,看看局部加热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备大型机械厂才有,一般的公司就自己想办法,看看局部加热可以不

JUB局部加热,齿轮可能会变形吧

网友D:
用拆主轴轴承的办法,在空心轴上打油孔,通压力油,然后轻轻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E:
天车吊起来冷却轴试试看

网友:
期待最后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把具体的步骤说下吗,如果直接压出来,会影响齿轮孔和轴的配合面吗,两者是过渡或者过盈配合,不知道福 ...

chixchi齿宽是9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车吊起来冷却轴试试看

现在就是这样想的,立轴,将齿轮悬空,冷冻空心轴,顶齿轮,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拆主轴轴承的办法,在空心轴上打油孔,通压力油,然后轻轻一拉就出来了

我有想过类似的方案,不过空心轴的钻孔不好弄,怎么打这注油孔,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在齿轮轮毂上斜着打也一样啊,只要压力油进到缝隙里就可以了

网友F:
把轴放入冰中加热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轴放入冰中加热齿轮

现在拆卸齿轮,务必保证齿轮不受到任何的破坏,一点也不行,如果非得加热齿轮,那么就必须保证齿轮受热不变形,试问大侠,齿轮在油煮的情况下会变形吗?怎么保证齿轮整体加热,是不是一定要用感应加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直接用油压机直接压出来。

注意,人家是一个空心轴套呀,像这么大的车轮至少需要500吨以上的油压机,不会把轴套压坏?

网友G:
这么大的齿轮需要先放油池里加热,然后吊起来往空心轴里灌装氮气,轴就可以自动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齿轮需要先放油池里加热,然后吊起来往空心轴里灌装氮气,轴就可以自动掉下来。

齿轮和轴连着呢,要怎么做这个油锅?或者说做成什么样的

网友G:
钢板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钢板焊一个

对于这个油煮的话,温度在300度时会产生齿面回火吗,怎么保证齿轮均匀受热,齿轮在不均与受热会不会产生变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想过类似的方案,不过空心轴的钻孔不好弄,怎么打这注油孔,如图所示

大侠,顺便问下,如果打这个孔,沿轴向要打多少个,孔径多大,注入压力油的压力多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油煮的话,温度在300度时会产生齿面回火吗,怎么保证齿轮均匀受热,齿轮在不均与受热会不会产生变 ...

齿轮油的闪电才220℃,怎么能加热到3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油的闪电才220℃,怎么能加热到300?

哦,那我就煮到200多就行了,时间大概要多久,齿轮的均匀受热情况呢,麻烦大侠再指导指导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524
这是论坛里的一个帖子,你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轴放入冰中加热齿轮

齿轮加热到200百度不会变形 套就说不准了

网友:
我是帮不你大师了有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