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的设备,开孔问题纠结

楼主(2013-11-23):
现在在做的一款不锈钢管开孔拔肩设备(主要想省去三通),用于食品,饮料业的现场安装,现在拔肩没有问题(如图),但开孔我们却产生了异议,我想用数控等离子做(开孔效果一般,但可自己生产),同事想用激光(开孔效果很好,但要委外,成本高) ,纠结,是否有大侠可以给出意见。

网友A:
当初改成拔肩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降成本的话用激光打孔就得不偿失了。
其实个人感觉产品量大的话开孔还是用冲压的好一些;还可以和拔肩形成流水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改成拔肩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降成本的话用激光打孔就得不偿失了。
其实个人感觉产品量大的话开孔还 ...

食品,饮料乃至医药行业的管道安装现在普遍采用三通来实现管路的连接,而且需要焊接三个位置。我现在做的这套设备,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变焊接三道焊缝为一道焊缝。至于成本的问题,我是计算过的,肯定比你买三通回来焊划算的多,至于多少,想想这些做工程的厂家应该比我会算

网友:
为什么我收不到图?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应该可以看图啊啊

网友:
激光机也就十来万,等离子也不便宜。等离子能耗高,维护成本贵,激光免维护,功率比等离子低好几倍。激光精度高,说出去公司也有面子。

网友B:
老大问一下你们这个设备可以搬到施工现场吗?很小巧吗?现场走管路才能确定拔肩的开孔位置啊!

楼主(2013-12-23):
引用 网友B:
老大问一下你们这个设备可以搬到施工现场吗?很小巧吗?现场走管路才能确定拔肩的开孔位置啊!

就是为了现场安装才想着做这个东东的,设备不太大,尺寸约为600*400*1000,有带滚轮的,方便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现场安装才想着做这个东东的,设备不太大,尺寸约为600*400*1000,有带滚轮的,方便移动。

你们做的设备是自己往外卖  还是自己用啊  我看图片上你们拔肩后成型的效果太漂亮了  是铣过吗?我们自己做的设备直接用钻头打的  再说有专门激光开孔的设备吗?等离子开孔内边有渣子很难清理啊

网友:
做的很不错,你是怎么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