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0怎么编程,求解啊,

楼主(2013-11-23):
想一次干5个成品,但不知道坐标偏移怎么编,G10 L2 P1  我这样编老是报警

网友:
后面还要跟零点机械坐标值X-   Y-    Z-    ,你用错了。。。

楼主:
那不是和加工中心的用法差不多了吗,车一个G1O里的那个Z就要变了,第二个Z有的变,有没有直接进去多少Z就输入多少的

网友:
直接使用多个坐标就好了,主要是Z值。你的是数车的话,G54的坐标为零,G55的Z坐标减小一个长度多一点的值

楼主:
关键我那个机床没G54  G55  G56 啊,是台湾的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