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扳手的使用

楼主(2013-11-23):
大家有谁知道在使用扭矩扳手时螺栓的扭矩是依靠什么依据制定的?

网友:
这个是有国标的,详细的自己可以查一下。相同直径不同强度的螺栓紧固扭矩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强度为8.8的M6*1的螺栓紧固扭矩为80kgf/cm,强度为12.9的则为138kgf/cm。很多情况下我们装配螺栓都是凭手感,但是在特定场合一定要用力矩扳手的。

网友:
扭矩是根据你选用的螺栓强度定的,螺栓强度是你根据计算选择择的。当然也有不需要计算的,比如,你选择某直线导轨,他会推荐你用什么强度的螺钉,使用多大扭矩。这样的选型件很多都规定了螺钉强度和拧紧扭矩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