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纸位置度怎么理解

楼主(2013-11-23):
这图纸位置度怎么理解

楼主:


网友:
看不到图,无法理解。

网友:
看不见图啊!!

网友:
同轴度呀,一个参照a。一个参照b

网友:
以参照A、C为例,对A是各孔对中心位置尺寸偏差分布在Φ.8圆内,对C是垂直度

网友:
是个阀体吗?主要是同轴度要求

网友:
同轴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