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旋式切管机工作原理,求教

楼主(2013-11-23):
管不动,刀具旋转,怎么才能在三爪上的刀具旋转时,刀具同时向内进给,这个什么原理构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建议百度 剖口机

网友:
我原来子在一家企业工作时,有几台这样的设备,做管子的。成型卷圆,焊接,矫正,切管,后面还有拉断(切管不完全切断的,是拉断的,这样没有毛刺)。不过里面的结构现在记不清楚了,是三把刀,靠高速旋转带动刀向管子靠近。
如果你想详细了解,也许可以帮你联系一下,去看看。

是几台进口设备,价格不菲

网友:
刀旋转的一般切铜管及薄壁管,塑机上的无屑切割机也是刀旋转。我公司生产这样的设备132551366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百度 剖口机

看了下坡口机刀具进给原理,有些启发,但切管机切断钢管后,刀具怎么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