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轮脚杯的承重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11-23):
比如矩形的设备,脚轮装在四个角,单个脚轮、脚杯承重是否按1/4来算?还是1/3 ?

网友A:
一般是需要有安全系数的,通常在1.3-1.5,也就是1/4*1.3或1.5。汽车行业的工位器具都是这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需要有安全系数的,通常在1.3-1.5,也就是1/4*1.3或1.5。汽车行业的工位器具都是这个标准。

多谢回答!我也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复制下来了
===================
选购脚轮六大注意事项。

1、选择脚轮材质:首先考虑脚轮使用路面的大小,障碍物、使用场地上残留物质(如铁屑、油脂),所处环境状况(如高温、常温或低温)及车轮所能承载的重量等不同条件来决定选择适合的车轮材质。例如:橡胶轮不能耐酸、油脂和化学品,超级聚氨脂轮、高强度聚氨脂轮、尼龙轮、钢铁轮和耐高温轮则能适用于不同的特殊环境。

2、计算脚轮承载重量:为了能够计算出各种脚轮需要的载重能力,必须知道运输设备自重、最大荷重和所用单轮和脚轮的数量。一个单轮或脚轮所需的载重能力计算如下:T=(E+Z)/M×N:---T=单轮或脚轮所需承载重量; ---E=运输设备的自重; ---Z=最大荷重; ---M=所用单轮和脚轮的数量; ---N=安全系数(约1.3—1.5)。

3、什么决定脚轮轮径大小:通常车轮直径愈大愈容易推动,荷重能力也愈大同时也较能保护地面不受损坏,轮径大小的选择首先应考虑承载的重量和荷重下搬运车的起动推力来决定。

4、脚轮的材质软硬的选择:通常车轮有尼龙轮、超级聚氨脂轮、高强度聚氨脂轮、高强度人造胶轮、铁轮、打气轮。超级聚氨脂轮、高强度聚氨脂轮不论在室内室外的地面行驶,都能满足你的搬运要求;高强度人造胶轮则能适用于酒店、医疗器械、楼层、木地板、瓷砖地面等要求行走时噪音小宁静的地面上行驶;尼龙轮、铁轮适用于地面不平或地面上有铁屑等物质的场地;而打气轮则适用于轻荷重及路面软不平坦的场合。

5、如何测试橡胶脚轮的转动灵活性:单轮越大转动就越省力,滚柱轴承能载较重的负载,转动时阻力较大:单轮安装上优质的(轴承钢)滚珠轴承,能承载较重的负荷,转动更轻便,灵活宁静。

6、脚轮在使用环境的温度状况:严寒和高温的场合对脚轮的影响很大,聚氨脂轮在零下45℃下的低温,转动灵活自如,耐高温轮在高温150℃下转动轻便。

网友:
补充一点,一般来讲,轮径75mm一下使用速度不宜超过2km/h,轮径100mm以下使用速度不宜超过4km/h。

网友:
你去卖脚轮脚杯的商店要一本说明书,里面有承重说明,有些脚杯脚轮不起作用的,不能做计算的

网友(2015-03-04):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我也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复制下来了
===================
选购脚轮六大注意事项。

多谢了,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以三点支撑算
要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