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在加工过程中遇到M00指令,主轴会停止旋转吗?

楼主(2013-11-23):
各位大侠好,数控机床在加工过程中遇到M00指令,主轴会停止旋转吗?
有的机床遇到M00指令,刀架的移动和主轴的旋转都停止了,而另一些则只是停止移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参数给改了吗?

网友A:
好像M00和M30有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M00和M30有区别吧。。。。。

大侠你好,我用的凯恩帝系统的车床,M00时,只有程序停止了,但是主轴还转,我想知道下 ,是不是参数的原因

网友:
FANUC的M0本来就是程序停止的意思。M30是程序停止并回程序开头。一般程序结尾用M30,很少用M0的。

网友B:
和参数有很大关系的,M0一般用于程序中途暂停。可进行对工件、刀具等的检查。

网友:
竟然有人把M0和M30扯在一起,服了

网友:
m0好像是程序停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参数有很大关系的,M0一般用于程序中途暂停。可进行对工件、刀具等的检查。

大侠你好,我的设备M0只是程序停止,但是主轴不停。是不是参数的原因

网友C:
M00只是一个程序暂停而已,不要胡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00只是一个程序暂停而已,不要胡扯

程序暂停 ,那M00之前开启的辅助功能暂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暂停 ,那M00之前开启的辅助功能暂停吧?

其他辅助指令都有效

网友:
M00不是程序暂停吗?程序暂停但是主轴在转!

网友:
M00就只有程序停止!其他都是正常运行!你要主轴停就前面加M5吧

网友:
程序暂停,主轴未停止旋转。

三菱M70系统    路过

网友:
mo貌似只是选择性停止

网友(点评):
M01是选择停止.使用时要开启选择停止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我的设备M0只是程序停止,但是主轴不停。是不是参数的原因

是的!!

网友:
兄弟,M00只是暂停,主轴不停,要继续做就再按一下循环启动又开始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M00和M30有区别吧。。。。。

m00=暂停     M30程序结束。

网友:
要停主轴在m00前加m5.m00后加m3就行了暂停前主轴已停止再启动时有m3主轴又会启动

网友:
M00就只有程序停止

网友(2013-12-26):
不会,只是程序暂停一下

网友:
M00是程序暂停,主轴还是转的,要想主轴停止,程序暂停,貌似在M00前面加M05可以实现,M30是全部运行停止。停止和暂停是有区别滴亲!

网友:
人才呀!!
M00是无条件暂停,是暂停不是停止!
M01是选择性暂停,必须要先将m01软建功能打开,当系统执行到有M01程序段的时候,才执行暂停指令

网友:
有的停有的不停,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转速停了比较方便

网友:
m00不会停止主轴的,只会停止进给

网友:
M00只是程序暂停 主轴应该不停止的

网友:
FANUC遇M0时主轴和切削液都停,继续时恢复。应该有参数控制,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