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内壁,活塞被严重刮伤。

楼主(2013-11-24):
如图所示:

一共想上传4张图片,但是上传第二张的时候总是显示附件无法保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
所上传的图片1为缸筒,内壁从头至尾端都被刮花(活塞运动行程部分)
图片二为活塞,活塞由两道导向带中间加一道格莱圈组成,被严重损坏。一面被铲了两道槽,转180°被刮花。
图片4为从脏的油污中找到的微粒,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楼主:
我们所有的零件完全按照客户给的图纸加工的,客户反映其客户仅仅用了一天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了,就说我们的油缸中存在鉄屑,退回来了。我在想就算是油缸中有铁屑的话,也不会与出现这么大的损伤的吧,工作压力为14Mpa。
应该是收到了偏心力的作用了,但是磨损的话,也不致如此啊,活塞上面就像是被铣了两道槽子似得(从无杆腔至有杆腔)。
回来后,我们仔细的检查了一下,发现油非常的脏,油中存在微粒,大小课件,摸着就像是小钢珠似得,但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就算如此,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损伤的呀,不明白了的。

网友:
装配过程中缸内要保持清洁,油液清洁度也很重要,百分之75以上的液压故障都是油液污染严重引起的。
另外检查活塞杆是否偏心,导致犁耕现象,缸体硬度是否达标。

网友:
油缸行程多长?如果行程长的话,活塞及支撑环材料需更换,
以前与到过

网友(点评):
行程不长的,活塞上面两道导向带与格来圈沟槽全部坏掉了。这次的太夸张了。

网友:
估计是混入杂质了,挂的这么厉害

网友(点评):
就算是杂质也不至于如此啊,搞不明白。难道说是偏心厉害外加进入杂质么。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不过就算不偏心了进杂质也有可能弄成这样,我就试过。不过我的那次杂质听大块的

网友:
液压油污染啦!

网友(点评):
可能吧,环境也不好,粉尘较多。

网友(点评):
我见过叉车的柴油缸抹掉了1mm

网友:
缸筒的材质是什么  尽量在液压系统中加上过滤 在油缸实验的时候油品也需要小心处理

网友:
只有一张图也看不出和导套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样的?还有客户怎么知道里面有铁削?他们拆过?

网友:
混入杂志不会这样严重,肯定是吃到侧向力了,看看活塞和缸体的两端的连接是否合理。

网友:
这可能是新的系统,在安装油管时焊渣没有清除干净。

网友(2013-12-31):
活塞杆偏心吧

网友:
活塞受到的极大的侧向力,另外,缸筒内壁表面强度不够,建议进行表面渗碳、渗氮等热处理!!

网友:
油缸要做的好,内壁需要有镀层。一般来讲,油里有铁屑,可能导致刮花;另外就是导向带,导向带太硬了也可能出现刮花的现象。我们买的油缸,都要换掉里面的导向带。

网友:
1.油脏 2.内壁刚度不够 3内部留有残余金属屑。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活塞杆和缸的材料怎么样,硬度接近的话很容易拉伤的。

网友:
油缸,油箱都要清洗干净的,装配时也要小心防止异物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