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钻刀粒崩裂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4):
在直径100厚50的S30408的圆柱工件的圆弧面上钻18的孔深12,U钻的刀粒时不时的会裂成两半。另一家用的相同的刀粒很好用。请各位帮忙找找原因。850的加工中心,FANAC,150的第四轴。

网友A:
U钻的哪个方向的刀片崩裂?中心刀片还是外周刀片?

网友:
建议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钻的哪个方向的刀片崩裂?中心刀片还是外周刀片?

中心刀片,感觉好像受力不均的样子。

网友:
是在圆弧面上钻孔吗?

网友:
机床带中心出水么

楼主:
是圆弧面上,机床不带中心出水。
是不是转速和进给的问题?

网友B:
进给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多少

进给很小,只有25mm/min

网友C:
应该是中心钻削用的刀片受力不均匀吧,镗成平面钻削刀片介入的时候,主要钻削的刃部还接触不到工件。
是不是用的三角形刀片? 尝试下四方刀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中心钻削用的刀片受力不均匀吧,镗成平面钻削刀片介入的时候,主要钻削的刃部还接触不到工件。
是不 ...

用的正方形的刀片,明天去拍了照片传上来。

网友:
你观察下是中间的刀片先接触工件还是边上的刀片先接触工件,加入是在圆弧上转的话最好先用立铣  铣一个平面。

网友(2014-03-25):
下刀中心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