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铰刀,精铰的时候,一直出现孔径缩小问题

楼主(2013-11-24):
在加工发动机气门座圈导管孔的时候,采用气门座圈刀具,精铰的时候,一直出现孔径缩小问题。铰刀的直径是φ6.98,加工之后的孔径是φ6.97,公差是(-0.0001——-0.001),而且铰刀的寿命也很短,推荐的寿命是加工3200孔,实际的寿命是720个孔。

不知道原因啊,切削速度是54m/min。进给是0.06/刃,铰刀是硬质合金,内冷,6个刃。主轴接口是HSK63A.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每齿进给感觉大了点,降低一半再试试吧。

网友B:
这样小的公差,怎么检查呢

网友:
高精度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齿进给感觉大了点,降低一半再试试吧。

加工效率不能降低,只能提高,降低进给的话,就只能提高切削速度了。

补充内容 (2013-11-27 11:18):
还是个新人,所以有很多方面都没有考虑到,知识面太欠缺,还请多多包涵。

网友(点评):
保证效率得有个前提,就是刀具的切削参数得在合理范围内。当然,如果非要追求效率不得不牺牲刀具寿命,那么你这个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另外,推荐寿命都是基于合理的切削参数的。参数不合理了就别期待寿命了。

网友(点评):
目前的参数,就是刀具设计人员推荐的参数,若是单纯降低进给,但还是不能解决孔径缩小问题的话,单纯的提高寿命,降低进给,更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点评):
你这刀是自己厂做的还是买的品牌的?如果是品牌刀具,请他们应用来看。因为不知道你的铰刀的具体情况所以不能多说。如果要保证效率的话,你可以提高线速度降低每齿进给试试。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刀具,顺便提及一下,公司是住友电工硬质合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专门针对硬质合金刀具和CBN的。 您给的建议我非常感谢。还希望我可以再今后的刀具知识方面多和您交流,我是刚接触这个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小的公差,怎么检查呢

孔径要求公差是φ6.97±0.01,加工出来的首件产品,总共8个排气孔,公差分别是(-0.0001到-0.001),虽然满足公差要求,但是加工的件数不会很多,所以必须要求首件加工出来的产品是﹢的公差才算理想。
用的是专门的气动检查工具,可以精确到0.1个um,
顺便提及一下,气门座圈的材料是粉末冶金,但是没有具体型号,加工气门座圈的密封锥度的CBN刀片。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枪铰,油冷

网友:
我是刚毕业进入一家刀具公司,也在学习中,希望楼主一起交流学习qq1181734231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和我做这类刀具的经验,有可能是刀具的设计有些问题,

网友:
LZ有后续吗

网友:
         现在气侯冷呀,加工热涨后冷缩小了

网友D:
有些材料加工后有收缩,你要搞清楚是啥材料的。这是1,第2碰到这种情况在后续定刀时做有意识的修正,把刀定大一点。

网友:
还没人回复吗??

网友:
我觉得这么小的公差,温度不恒定的话,也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和我做这类刀具的经验,有可能是刀具的设计有些问题,

我也赞同,应该是刀具本身的材质不是很适合加工粉末冶金。

网友:
粉末冶金什么型号?材质?我前几天饺316L的孔径3.02~3.04,底孔钻到2.95,饺刀1200转进给130

网友:
高端的设备 高端的刀具。。。。
不过刀具适合粉末冶金材料么? 车间是恒温的么?其实我觉的这个加工数量已经不少了。

网友:
会不会是切削时工件因刀具挤压变形,完后工件回复,使孔径变小,刀具寿命也会因磨损加剧使得寿命变低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小女子我不胜感激。果然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网友:
铰7的孔,根据你线速度54,得出你转速为3000左右。不过没用过内冷的这么好的铰刀不敢断言,但是这个转速也太高了点,当然容易磨损,在保证表面粗糙度和尺寸稳定性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转速尽量低点,因为这样寿命长。但是申明,没用过这么好的铰刀,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是2500转速,搞错了点 不过还是很高了

网友:
一般加工不会出现孔径小于刀径的情况,你可以测量一下孔的形状公差,是否有椭圆孔,锥孔现象,
粉末冶金的材料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材料收缩现象,可具体检一下气门导管的来料时,孔与外径
同心度是否差太多,另外最好把铰刀的图纸发上来看一下,帮你分析一下刀具的具体角度情况,

网友(2014-01-18):
楼主你好!首先我不太清楚你的刀具是哪家的,不过看尺寸应该是非标定制的,考虑到机床精度、刀柄跳动精度的因素非标刀具的厂家一般都会把铰刀的公差制作到接近下差,这样验收时比较容易通过,但是随之带了的就是铰刀的寿命偏低。要想保证寿命就得让直径接近上差,但是这样很容易出现现场试切超差,如果你的机床精度、刀柄精度没有问题可以要求刀具厂家把铰刀尺寸做的接近上差,如果机床、刀柄精度不能保证可以用零位补正刀柄来弥补,这样有助于提高刀具寿命。顺便说一句你说材质是粉末冶金但不知道具体材质最好还是搞清楚,这样也有助于大家帮你出主意。对了即便是内冷铰刀你的线速度也偏快了。

网友:
我算了一下2467n/min、888mm/min确实都快

网友E:
楼主是住友电工的,太巧了前天(周四)晚上我还和你们的键谷夕副总、北京的山本经理、林总工一起吃饭呢。常交流吧

网友(点评):
好的呀,大家长交流。

网友(点评):
山本我也是头两周见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铰出来的粉末粘在刀刃上了。建议加大冷却液压力,使用透明冷却液试试。通用的那种1.5mpa压力的乳化液对铰孔意义不大,冷却液根本进不去切削刃。

网友:
另外,你这个切削速度偏高,可以降低转速,增加进给试试。如果你无法更换切削液的话。

网友:
孔径一直偏小原因很多。可能是工件的热膨胀细数太大,需要注意充分冷却。也可能需要技术部改变刀具的公差范围尽量选择上公差,最好选择低速切削,但必须考虑加工效率选择上限值
至于耐用度较短  可能是铰刀的材料不够好  选用螺旋形式的铰刀  看铰刀是否做过表面处理即涂层效果

网友(点评):
非常有参考意义,多谢。

网友:
普通钢材,加工余量大点,铰出的孔会上偏,可以加大余量试试,但你是粉末冶金,担心会挤压回弹,不好说

粉末冶金非常伤刀,要用专门牌号的硬质合金,人家更多用cbn刀具,硬质合金铰刀是普通硬质合金的,担心不久就磨损了,

粉末冶金可以达到很高的尺寸精度,人家做含油轴承的尺寸可做到正负0.005,是不是试试把这些孔在粉末冶金上直接压出来,免去雷人的加工,那就大好了,行不行,要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住友电工的,太巧了前天(周四)晚上我还和你们的键谷夕副总、北京的山本经理、林总工一起吃饭呢。 ...

不是吧,你是金万众的,还是山善的,是最终客户呢,还是代理商啊。

网友(点评):
你是住友厂家的啊,幸会,你们大连的两位都熟,我们最近一个客户那里也是铰刀干出来孔小,我寻思是不是缩孔的问题

网友(点评):
NIKKEN天津办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你是金万众的,还是山善的,是最终客户呢,还是代理商啊。

楼主,不知原因找到没有
我加工长精镗孔的时候会因为刀尖温度变化引起锥孔问题
不知你的是不是也跟温度有关
如有结果,请与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F:
楼主,你好:
      你的CBN刀片寿命低的问题,还是不要在这上面问了。解决这个问题是每个公司自己的高度机密。卖导管座圈刀具的就靠解决缩孔,划伤以及寿命跟别人竞争的。我估计你找不到答案的。我知道,但是不能说。抱歉

楼主(2014-03-03):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你的CBN刀片寿命低的问题,还是不要在这上面问了。解决这个问题是每个公司自己的高度机 ...

谢谢您这么直白的回答,非常开心能得到这要的答案,说明自己考虑的还是比较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材料加工后有收缩,你要搞清楚是啥材料的。这是1,第2碰到这种情况在后续定刀时做有意识的修正,把刀定 ...

说的对

网友:
孔径变小,原因不外乎几点:孔热胀冷缩,刀具磨损,材料回弹。
1)从刀具设计来说,可以改变一下铰刀切削刃的设计,增强切削性能(具体怎么改,就是各个公司的机密了,在这儿不好说)。
2)从使用来说调整一下切削参数,可以降低一下切削参数看看,特别是线速度。
3)再看一下使用的是什么冷却液,通常来说,润滑效果的更好且切削液,铰孔后,孔径收缩的趋势更大。

网友(2014-07-27):
被加工材料本身有收缩性吧

网友:
问题应该不是出现在你的铰刀上,应该是材料问题,以前我遇到加工粉末冶金的材料,修改了几次参数和公差都是不行,材料会有微小的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