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铰刀转速快or慢,粗糙度更低?

楼主(2013-11-24):
和钻头一样吗??

网友:
主要看你用什么材料的刀具加工什么材料的工件了

网友:
转数选为同种材料钻孔转数的2/3,进给率为钻孔进给的2~3倍。小的进给率会导致铰刀快速磨损,产生切削压力。只有高的进给率才会使刀具切削材料而不是摩擦材料。

网友(点评):
数据从何而来?

网友(点评):
回大侠:该数据出自[美]彼得.斯密德的《数控编程手册》第二版 第262页

网友:
线速度只要在刀具材料的适用范围内,那么它对粗糙度的影响不大。对粗糙度影响大的是进给。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只用过台钻绞孔,,,呵呵,,外行,,,不过,,速度我一般放到最慢那档,,,请各位指教,

网友:
看刀具了,市场上那种普通焊接的绞刀你能指望有多快,现在那种快换刀头的绞刀和液压刀柄配合起来用,真的很快,绞铝合金我最快放过F1200,S800,直径12的孔,单边余量大约0.1.切削液要够浓够猛。

网友(点评):
你说的可换头铰刀,我用了80米速度,1440的进给。34的孔,材料40Cr。

网友(点评):
忘说了,孔深度是175mm。接近H7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