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左螺旋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楼主(2013-11-25):
哪位指导一下钻头,铰刀左螺旋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网友:
用在主轴反转的场合。

网友:
楼主你好,左螺旋绞刀可以提高光洁度,减少孔径变大保证孔的真圆度。

网友:
左旋不代表反转,在处理通孔的时候,铰屑往前推出去,从而不会划伤已加工表面。通孔首选,加上高压喷水更好。可参看Nikken日研的铰刀。

网友:
左旋槽但仍旧正向转的刀具可以抑制扎刀现象,这样就可以提高光洁度,这对于圆柱孔来说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对于哪些锥孔就太明显了,如果是大锥度的孔的铰削很容易因为扎刀而引起铰刀卡死,崩刃甚至折断铰刀。所以对于那些锥度孔首选反螺旋槽的铰刀。

网友:
左旋铰刀一般都是用在加工通孔!

网友:
通孔下排削!

网友:
提高光洁度

网友:
螺旋方向不能说明是什么刀具。
左旋左切,左旋右切,都是左旋。 不知道你的左旋是那种类型。
  另,左旋也确实是有反转加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所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