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减速比的分配,请教

楼主(2013-11-25):
假如,从电机到输出轴之间,需要减速比2.5,结构允许的情况下,两种方案:
O1,直接电机出来,小同步带轮——大同步带轮(传动比=2.5)——输出轴
O2,电机出来,减速机i=2,小带轮——大带轮(传动比=1.25)——输出轴

请问,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那种安排更合理?为什么?加个中间减速机跟不加减速机
对哪些地方有影响?

网友:
NO1合理,2.5的传动比还搞两级减速没有必要,只会增加成本

网友:
买不到1:2.5减速机吗

网友:
就像传话,传的嘴越多,跑得越远。。。

网友A:
应该是扭矩的考虑,第二种方案,减速机输出可将电机扭矩放大

网友:
在保持力矩达到要求的情况下,第一个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扭矩的考虑,第二种方案,减速机输出可将电机扭矩放大

难道皮带减速的扭矩不增大?这些能量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点评):
扭矩和功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不好

网友:
还要考滤结构紧凑度+传动精度

网友(2014-01-04):
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级数越少越好,因为少级数效率更高。